显卡黑屏

楼主(2009-06-09):
接到个盈通8600的显卡故障是几分种黑屏
加热主芯片后不显示了,从做BGA还是一样.

网友:
如果对自己的  技术  没多大普 的
建议送修,不然就像  楼上的  那样

网友:
换新的?测一下PCB板吧

网友:
PCB板上的点比芯片上的点要小.
温度没调好就很容易挂,

网友:
呵呵,感觉楼主就是让我们来吸取教训似的!

网友:
小?
不是同规格的?原GPU呢。。
这个故障如果是跑3D黑电路正常的情况下降频和换显存无果后。只能更换GPU。

网友:
估计是主芯片挂了,换个新的主芯片吧。

网友:
取下来就是那样的.板上的点比芯片上的点小.
没看到有别人动过的痕迹.
换个主芯片还不如去买个新的算了..换上去不一定会稳定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哎,是啊.
我们那里的用BGA焊台还没多久,温度没调好.
以前是用那种烤炉,烤动就可以了..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MX440的显卡,开机后过几分钟就黑屏。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准备拿去送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