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彩370A电源,短接绿线“嗤”一声不启动

楼主(2009-06-09):
今天老表送来一个电源,一看, 多彩370A,怎么又是多彩!

拆开清理灰尘后检查发现,绿线电压4.5V,紫线5.3v,算正常,短接后,噗、“嗤·支”一声响后不启动,观察电容并没有发现发鼓的情况。
测量TL949后得出,12脚13V,4脚3.66V,看来被保护了

更换了散热片下的3个肖特基二级开关管后故障依旧是“嗤”一声不启动

下一步我该如何查呢?

高手支支招吧

网友:
将12V、5V等各组供电端的滤波电容取掉再试一下。
有的电容击穿短路后并不会爆浆。

网友:
换个风扇试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那是主电源保护了,看一看电源后级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还是找不到问题

我把电路版翻过来,通电,短接绿黑线,找到了响声发出点了。

就在变压器T2高压区部分的第一个脚上,一旦短接,就会发出闪光并“啪”一声。

换过T2,故障依旧,暂时测不到短路的地方,好郁闷啊

网友:
我的正是這個情形,換過所有的電容(有的有爆漿)
但是仍然是茲一聲就沒了..關注這一帖

网友:
这就是这个370电源短接瞬间冒出闪光并“啪”一声响的图片

大家能帮分析一下吗

网友:
很明显是推动变压器的高压侧绕组有高压串入。推动变压器虽然也是接在高压侧,但相对的在主开关管的B、E端只是很低的电压差,因此正常是绝对不会出现火花的。出现火花说明主开关管周围的电路有问题,比如开关管击穿、二极管击穿之类的,全部都要拆下来测量。

网友:
将12V、5V等各组供电端的滤波电容取掉再试一下

网友:
我同意楼上的说法。。。

网友:
修电源 ,虽说是便宜 但这个电源还是相当的复杂的。
首先测下 主变压器输出的负载有无短路 (用吸枪挨个吸空 SBD、MOS 管的引脚) 再查前级 一对大功率的三级管 一般用E13007F2  有没有击穿 或者开路 二极管档测量 正常情况两个晶体的在路阻止是一样。偏差太多则必定 有坏件。 这种电源一般有三个变压器 1.产生5V SB 电压 和14V VCC 电压。 2.通常是中间那个 是驱动变压器 TL494(KA7500B)  其中两个脚输出脉冲信号 经过对管(一般是C945 A733)推挽放大到变压器的初级 在经过次级耦合驱动E13007F2 . 3.主变压器 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 经过E13007 的放大送到主变压器 在进过次级的耦合 整流滤波输出各路所需要的电压

以上是大概的原理 ,那么你这个故障是 有5V SB 问题出在驱动 或保护电路。

在说说保护电路:
保护电路 一般是用的专业芯片 如TPS 3510 5510 7510  等  一般这类的芯片会有 OVP OPP保护  即3.3V 5V 12V -5V都有取样电压加到这些芯片 如不正常一般是 风扇转下就停 保护动作。

楼主的故障通常是炸机了。通电后注意测试两个大个的滤波电容 分压应该一样都是130V 左右。

就说这么多,原理搞明白了 修机就有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