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捷微板子的问题

楼主(2009-06-09):
今天收到一块捷微的845的板子,问题是它能装系统之后也能玩,但是重起后就进不了系统。
  希望大家帮哈忙

网友:
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  重启之后进不了系统是什么状况?

网友:
你没有表诉清楚没有办法帮你呵呵
是南屏还是怎样

网友:
是要短开电源出现开机吗?

网友:
断开也不行,就是在过滚动条后就黑屏了

网友:
还有个问题:是不是冷机就可以啊?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一试,用MHDD扫描一下,可能是HD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内存有问题

网友:
1换内存
2检查硬盘有无坏道
3网卡芯片有无异常

网友:
解决拉
   是北桥虚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