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Q7T3有电源无显示?

楼主(2009-06-09):
俺的Q7T3开机时电源指示灯是亮的,就是没有信号显示。检查5707坏了2个,换上之后还是不行,我就搞不懂了。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,谢谢

网友:
要不把那2个5707也换了试试吧。

网友:
指示灯是亮的,是什么颜色的  是绿色还是黄色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,没有修好, 后来改了个高压板OK

网友:
指示灯一切正常  插信号线就是绿色   不插就是黄色

网友:
查前面供电保险,测一下场管有可能也坏,C5707中间的电容也换,加焊高压部分

网友:
一般要换一套:1个FU9024 2个C5707 高压区供电保险

网友:
顶下   楼上 说的 很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