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示来窗 771EF偏黑

楼主(2009-06-09):
去年收的一台LG显示器,偏黑,其他的都是清晰,一直也就没修,放家里,家里人用,还行.昨天拆开,加焊了主板上的几个芯片,TDA4856,CPU,等,装起来,居然好了.但前面板调不了了,可能装的时候别住了,也就没拆了,本来经过讨论,准备进工厂模式的,结果还没进就好了,只是前面的按键不能调了.不太理解!

网友:
还以为是CRT老化了。LZ干吗想到加焊这些芯片,而不是去调节行输出?也碰巧弄好了:|

网友:
CPU是否焊短路了。或者按键有不良的。应该是CPU焊短路了或者焊时静电造成的CPU程序坏了。

网友:
今天拆开全板补焊,居然黑到家了。只能依稀看到屏幕了。郁闷!还有沙沙的嚣叫。

网友(2009-11-10):
听我老师说。你把G1极接个100K的电阻接地。

网友:
想让显示器亮起来,不使显像管老化的话,可以进工厂模式,把背景亮度提高,也就是R-BIAS,G-BIAS,B-BIAS.的值提高。这种机没有加速极的钮。用这种方法,不用拆机改加速极或者提高G1的电压。

网友:
估计有地方焊连锡了,别没目地的补焊,要先找出问题再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