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不了网卡,请大师参详

楼主(2009-06-09):
我先把我机器问题说细点,大家帮我看看~~

我的电脑配制:
ACER L4S5MG/GL主板
P41.6 CPU
80G硬盘
512M内存
集成 网卡\显卡\声卡
XP SP3系统

问题:
集成的网卡启用后,驱动可以装上,可是装一个驱动要18小时左右,打开任何东西都要几个小时
解决方法:

1.停用声卡\网卡\显卡,在一样一样打开.怕是出现主板兼容问题.
     结果:没有解冲问题.说明不是集成部件兼容问题

2.停用网卡,另外在插个网卡上去,怕集成网卡问题.(插上的网卡在别的机子试过(换了三张都一样))
    结果:没有解决问题,说明不是集成网卡问题.

3.分别在3个PCI上试验.
    结果:第一个PCI,系统启动正常,找不到网卡.
           第二个PCI,系统启动不正常,找到了网卡,问题存在(和一开始一样)
           第三个PCI,系统启动正常,找不到网卡.
          这是不是说明了,有两个PCI坏了?
4.BOOS放电
   结果:问题还是存在.说明不是BOOS问题

5.关闭网卡启动功能
   结果:问题还是存在.

经过以上的试验我个人认为是主存的南桥存在问题,不知道我的结论对不对,请高手指教,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.

网友:
是南桥有问题,对付用吧

网友:
没有解决的办法 ????我要是换个USB网卡能用吗????
现在这年代没有网卡,还不如扔了

网友:
你为什么不把网卡芯片拿下来后,换个独立的试试呢(不是在BIOS中关掉)

网友:
我在COMS中关了,外插一个不一样吗????还非把主板上的蕊片给拿下来???

网友:
要拿下来的。

网友:
不一样,板子设计的问题,还有兼容性的问题,也得考虑下,还是拿下来试试

网友:
一共有几块啊~~~
RTL8100B27205S1 235E TAIWAN

还是

PCNET HT2001 0246

网友:
硬盘有问题

网友:
RTL8100B27205S1 235E TAIWAN    这块也拿下了,问题还在啊~~~

网友:
问题还是没有解决,有懂的高手请加我QQ297226906

网友:
我看好像是你刷的 BIOS不对版,更新BIOS吧

网友:
换USB网卡就OK,你试吧,我遇到过和你差不多的情况,换了就OK了,呵呵

网友:
是的,换了USB网网卡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