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BM T23 进系统过几分钟,死机,蓝屏!

楼主(2009-06-09):
各位高手大哥! TBM T23 进系统后过几分钟就死机,然后蓝屏,有时候进BIOS 蓝屏  也有时候刚过开机IBM logo 黑屏,  大部分就是进系统运行一分钟机器慢,然后蓝屏,有时候刚进系统就蓝屏,系统,硬盘,内存,散热问题全部排查完毕,望高手指教!

网友:
是不是南桥??????????

网友:
修过一个进水的机器!

故障 有时候进BIOS都蓝屏,好不容易进系统要么死机要么蓝屏!~

最后是加焊了 南桥  问题解决!

网友:
希望高手们踊跃回答一下!因为明天我要把大家说的所有的问题,全部都式一下!是在不行,换板子了!

网友:
我现在感觉是不是CPU性能不良的的问题呢?

网友:
那就加焊南桥或者更换吧

网友:
CPU一般没几个坏的,估计还是南桥这块,有条件的话查查时钟电路。

网友:
建议换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