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800开机能亮,但是死机花屏。高手帮忙!

楼主(2009-06-09):
DELL D800开机能亮,DELL界面后就黑屏了。点几回后就不亮了,代码跑E4。放一会又能开机,故障不变。有时也点不亮。当用手按着显卡散热片开机,机器就能亮,还能进系统。怀疑是显卡芯片虚焊。还有一个问题,触发后能亮的条件下CPU和显卡的风扇同时转几圈后就停了,当显卡散热片很烫手的时候,显卡风扇也不转。这是什么问题呢?各位高手帮忙!

网友:
显卡问题呀

网友:
加旱显卡,应该是虚寒的可能性大些

网友:
显卡已经加焊完了,图像显示正常了。但是显卡的散热片很热的时候,按在其上的风扇就是不转。因为CPU的散热片不是很热,CPU的风扇不转。但是开机的时候,显卡和CPU的风扇转几圈后就停了,说明风扇本身正常。点了两个小时后机器死机了,可能就是显卡太热了。该怎么办呢?高手帮忙!

网友:
直接借个5V电压给显卡风扇!

网友:
显卡不良,但为了个控制风扇的模块去换个显卡不值,还是按照5楼的兄弟的说法挂个5V的电压好了

网友:
我看网上有专门的DELL机器的DELL I8kfanGUI温控软件试一下,如果不行的话就像楼上所说,借个5伏好了。

网友:
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开机的时候CPU和显卡的风扇都能正常的转几圈,这个能说明风扇控制电路没问题吗?

网友:
可以专门测下风扇的好坏,有时风扇有点不良看不出来.
有见过台日立老笔记本,风扇也有一直在转,但会死机断电,后经测是风扇转速不够,风排不出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