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F4500不过内存

楼主(2009-06-09):
是精英代工的,黄色主板。82855GM芯片组。开机用示波器测不过内存,测试卡跑D3。此机也是用W83L950D。原来修过多台精英的主板不过内存,都是换W83L950D修好的《不过芯片组都是SIS的》。芯片因手上没有《芯片有程序》。所以补焊试试。结果就跑C0。这机子内存供电。对地阻值。电阻都正常,内存时钟也有,地址线也有波形,北桥应没问题。现在故障锁定在BIOS及W83L950D。求此机的BIOS程序。同求高人的意见

网友:
我曾经遇到过刷了下BIOS
就OK

网友:
C0----是不是应该考虑CPU坐?

网友:
CPU座也可能啊

网友:
内存有供电的话,加焊下内存槽边的排容排阻

网友:
量内存,再打值,当内存一般仔细量都会量出问题,当然BIOS程序出错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发生

网友:
不过内存可以看看内存的SMBUS总线的波波有没有跑变,看跑变的次数来判定是NB坏还是,NB到内存的电阻坏 请楼上的详细点解说一下,我测的是内存打阻值卡上的地址线。请问SMBUS是?怎么跑变的次数来断定是NB还是电阻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