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X60不开机一例

楼主(2009-06-09):
可能这个问题对大家来说是比较简单吧,是这样的!来时是一上电,待机电流是0.02后查到是MAX1977的20脚主功电20V没有过去,查到10欧电阻坏了,更换OK,再上电电流5A了,后是查到3V电压有轻微的短路,对地正反都是83阻值,一般都是160+左右的,用烧电法烧到PCI芯片很烫,拆下PCI芯片后不5A电流了,待机0.18了,当时摸到网卡有点点烫手吧,也同时确定量到网卡里面的不知道是什么电压,是有2.5V电压的短路了,接着也把网卡拆下,待机0.05正常了,呵,触发开机,不亮屏,看电流也算是跑过00了吧,不上内存也没报警,~~二话不说,自己刷了个BIOS~~呵,主板亮了!过了些时间采购买到网卡后装上出机!嘻!小弟我不怎么专业希望大家一起分享!

网友:
学习了,不错的分享!

无边思绪 -4

网友:
路过。。。。学习。。。。

无边思绪 -4

网友:
不怎么专业,整得这么专业。唉!

网友:
不错,学习了。其实往往好多你们共享的小问题,在维修大问题的时候也是值得参考的,大问题也是有小问题引起饿,。。。。。。呵呵

网友:
LZ有点谦虚

网友:
呵呵,这个不专业呵呵,那就没多少专业的啊,呵呵,这么多问题真是让你费心了。想问问那后来PCI 供电和网卡怎么处理的啊?

网友:
不亮屏刷BIOS根据什么原理?

网友:
楼主说的不亮屏是没开机吧

网友:
维修中不分大小问题,没修好的都是大问题,修好的都是小问题。
(*^__^*) 嘻嘻……

网友:
刷BIOS使用什么编程器了?

据我所知,这个bios是4M的,一般的编程器不支持,580U还可以支持的, 另外,你的.BIN的bios文件是什么地方来的?  不带安全芯片吗?  可以提供下载吗? 谢谢

网友:
你的.BIN的bios文件是什么地方来的?  不带安全芯片吗?  可以提供下载吗?

楼主回答这个倒不错,

网友:
满专业,不过刷BIOS是什么依据,说下原理更好,

网友:
LZ有点谦虚
[.

网友:
所有的电压均正常的情况下,不走代码!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,是可以考虑刷BIOS呀!

网友:
楼主有这样的思路已经相当可以了

网友:
说起不专业。可总比我好吧。学习中

网友:
奇怪的是为什么二话不说直接搞BIOS而且还判断的很准确,高手啊

网友:
我修不少机器 都没刷到过,真纳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