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pp26l 无声求肋

楼主(2009-06-09):
DELL PP26L的机子,扬声器无声,接耳塞有声。请问各位高手,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。会不会是声卡驱动的问题呢
DELL

网友:
这种问题,一般要先软后硬

网友:
看看公放那里有没有输入和输出电压!还有看看外面喇叭接口有没有问题?祝你好运!

网友:
装个驱动试试

网友:
耳机有音和驱动就没关系。问题在功放芯片,供电或外围元件。还有喇叭本身

网友:
先软后硬,先再装驱动看看,不行的话就是硬件的问题了,首先要看的是喇叭是不是正常的,接着再看主板上的功放,就这样一步步解决

网友:
先排除软件的问题,再查声音IC那里输出信号,再查功放电路,外内接切换有个SHUTDOWN#信号 没接外接前维持高电平,当插入耳机后此信号低电平输入功放,关闭功放IC,内接就不响了,看下这个信号没接外接是不是高电平

网友:
很容易修的故障

网友:
耳机有音和驱动就没关系。问题在功放芯片,供电或外围元件。还有喇叭本身
先测一下喇叭后再说 喇叭好的 直接飞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