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30进液修复一列

楼主(2009-06-09):
故障现象:进液加电无显。

    由于是进液的机器,我就没有上电,首先把机器给拆了下来,拿出主板,观察,发现主板已经被清理过了,能看到一个明显的地方就是一个芯片的一个针脚被腐蚀的没有了,连主板上的焊盘也给腐蚀没了,这台机器太新了,觉得就没有希望了,不过还是对他按常规处理了,先用洗板水吧可以看见的地方给清理了,在我的观察下这个机器进液的地方在一个面上,于是我就把它放到BAG焊台上烘干,这还是第一次,200度15分钟烘烤后,然后在把腐蚀的那个芯片引脚做了处理,把芯片针脚根部用尖刀抠了个小坑,让芯片的引脚尽可能的暴漏出来,然后引线不上焊盘,可不好能了费了我半小时呢,补好针脚后,在把开关板上被腐蚀的接口都处理一下并加温烤干,然后接屏开机测试,屏暗,于是就测试主板上高压板接口的给信号,发现都正常,没辙只好把屏给拆了,当打开屏后发现高压板整板都被腐蚀,尤其是灯管的接口,心想这下可没戏,试试看吧,处理了高压板,在把灯管的断线给补上,然后在开机测试,没想到点亮了
只可惜没有电路图,不知道被腐蚀的那个芯片是干什么的

网友:
这台机器最后拷机天,他的LED完全不行了,由于液体进到屏里了

网友:
Y430 PM45芯片组的 LED屏,挺牛的机器,楼主有没有看下LED屏的供电电路啊?这种LED屏应该没高压板的啊

网友:
LED屏是恒流控制板,控制LED电流的

网友:
见到LED了。这么好的机器,浪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