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问题请教。。。

楼主(2009-06-09):
有问题请教。。。请问DDR1和DDR2的上拉供电和下拉供电分别是多少V?
如果有维修流程就最好发一下咯。。我在培训当中。今天我见人家维修主板的时候检测很多MOS管的电压。。请问维修主板时要检测那些MOS管的电压呢?

还有怎么看那块板适应那种CPU????好像478的有1.7和2.4和2.66等等..某些板如果太低了又不行.太高了又不行...

是否USB口2.3脚对地阻值超过3欧为南桥坏?
检测卡跑25是否为南桥坏?

网友:
1,没明白你的意思
2,检测靠近IC及CPU的MOS管输出电压
3,这个跟你说的频率不是简单关系,看支持的主频
4,USB口松了,阻值也有变化,你那个不是结论
5,25没有必然关系,还要看你是什么BIOS,AMI和AWARD的代码意义不一样

网友:
怎么看那块板适应那种CPU????好像478的有1.7和2.4和2.66等等..某些板如果太低了又不行.太高了又不行...

看主板供电设计是支持哪类核心的CPU ,和频率,主频是没有关系的。

USB 的DATA 脚对地打二极管档的数值,若是小于3,绝对是有问题的,一般就是Sb短路损坏了。

INTEL的板子上,跑25代码,南桥损坏占有一定的几率。ICH5 尤其突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