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的2A保险管烧断怎么办?

楼主(2009-06-10):
我的这台液晶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不亮,屏幕黑屏,拆开检查,它用的是电源和高压一体板,测量到电源线接口附近有一个陶瓷保险管好像烧断了,型号是T2AH250V,好像是什么延时保险管,2A电流250v电压的,这种管子烧了怎么办,好像不好找,有可以替换的保险管吗?

网友:
保险烧的话,主电源部分应该会有短路,查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