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SPIRE 1651 不開機

楼主(2009-06-10):
除錯卡跑"da"
是ATI(ATI X300)的問題嗎
ACER

网友:
先打打PCIE总线阻值

网友:
無邊大大您說的太專業了
那是哪個點啊

网友:
跑DA你测量从北桥到显卡之间的电容,看哪个短了就换!

网友:
我量了一些電容最低只有30多歐姆
並無短路情形

网友:
ACER(X300显卡)跑DA的很多,加焊显卡或直接换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