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ge的主板跑d1cpu没电

楼主(2009-06-10):
我有一块845ge的主板跑c1时cpu电压为1.5,跑到d1时cpu电压就没有了。
求求给位高收教教我怎么修哇!!!!

网友:
U坐接触不良吧,先清洗下

网友:
洗过了的还是不行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内存问题

网友:
内存换了n块了

网友:
带灯测试了没有 查DDR供电

网友:
ddr供电正常,其它的供电也正常

网友:
我怀疑是BIOS不良,我有块主板也是跑C1,以后就不动了,怀疑是BIOS有问题,但因为没有编程器,只好用其它接近的主板代换BIOS试试,换后,能跑A6或B6等,但还是不显示,可能还是BIOS不正确。

网友:
支持,老顺子的说法

网友:
谢谢了,不bios问题是桥虚焊,已经解决了的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