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声卡没有声音呢

楼主(2009-06-10):
Realtek ALC665 威盛芯片的声卡,在重装系统后也没有声音了?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声卡都已经驱动好了可就是没有声音 请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卸载驱动,再上网重新下载ALC665驱动试试

网友:
你看控制面板 声音控制正常吗

网友:
不用看了,我以前遇到过,声卡要莫超频了,要莫被插头感应电流击穿了

网友:
可能驱动没有装好..换个驱动试下

网友:
重装前有没有?如果有就是驱动有问题,反之要检查硬件了

网友:
驱动程序不对,换个版本的

网友:
版主说的有道理

网友:
驱动没问题,检查硬件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,那么就是你没有设置好。到我的面板里面去设置。

网友:
重装前也没有声音,在控制面板里,声音控制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一块一样的芯片 也没有声音了

网友:
看看你那音频线路上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芯片坏了 换

网友:
主板跳线插了没有

网友:
不一定就是声卡坏了,我的一块华硕垃圾板在2K系统中就是没有声音,装主板附带的声卡驱动和官网最新驱动都不行,有时好了会儿进游戏又没了,我朋友也有一板一模一样。但用GHOST XP的系统声音就正常了,搞得我现在只能用XP不能是2K了!也不知道什么原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