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飞利普107Q62显像管问题

楼主(2009-06-10):
求助飞利普107Q62显像管问题
请帮忙看看这个显像管引脚,还有一个尾板与主板上的排线,请帮我说明其定义。
  为何我的管子引脚  12 . 10 .9 是相通的(万用表蜂鸣档会一直叫), 且排线那只要尾板插在显像管上+6就与GND 短路,(请问+6与地线当尾板插在管子上是这样吗?)

网友:
标准的管脚是9
按9的标注  3 4 是灯 有一脚接地是正常 (在这里应该是你的 6   7)
上面没有标 R G B  G1 ...   ?

网友:
管子引脚  12 . 10 .9 是相通的,且也与尾板上的地线相通.
请问“长沙铭诚”
"" 标准的管脚是9
按9的标注  3 4 是灯 有一脚接地是正常 (在这里应该是你的 6   7) ""  这里你是指什么?

" 上面没有标 R G B  G1 ...   ?   ""   没看到什么标识

网友:
跑下线就可以看出来的

网友:
补充:
我在尾板上看了其走线12 .10是接地的,但9针在尾板上是与排线+6相连的,不插在管子了时排线+6就对对短路了。同时尾板不插在管子上时9和10.12(板子上的位置)不通。

网友:
再来看实图说明。

请帮忙解答  难道说管子挂了吗? ?

网友:
没有理我吗??................请高手路见不平撒

网友:
你看看+6也就是9脚应该是灯丝的供电,灯丝是有电阻的,万用表的精度不够,你以为9,10,12短路,要是不通那显象管就完了.找别处的故障吧.你的机子是啥毛病?

网友:
我的机子是插上电源就烧开关电源部份的,一个P7NK???的管子(因为实在是看不清,不过是先烧管子,再通电再烧保险,管子都不知找什么换了。真的看不清。

我的机子是插上电源就烧开关电源部份的,一个P7NK???的管子(因为实在是看不清,不过是先烧管子,再通电再烧保险,管子都不知找什么换了。真的看不清。我的显示器是飞利普107Q62,好像发现与图位置差不多的三个电阻是短路的,因为不知它的阻值所以,不敢判断是不是它的原因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几个电阻不是短路,它们并联起来阻值只有零点几欧,还是找个专业维修的帮你修吧。

网友:
找别人修那我不就服输了呀,  我不管怎样都要自已找到原因。敢问各位前辈,接通电源就烧开关电源部份的元件和保险,问题肯定是在开关电源部份是吗? 或者发生这现像有可能是哪方面,请大家给点意见和经验。  谢谢了
这台显示器是早段时间关机没断电一个大雷给劈坏了,当时是通电开不亮机子,一点发应也无,后来我换过一只TEA 507P的八脚元件,(因为它的7和8脚短路了),换了后接电就 先烧了一个P7NK80Z的三极管 (上面也看不太清,好像是这个吧),断电再通电就又烧了电源座处的保险。

  补充:(我是把显示器的主板拆下来,断开了其它连接线,就单板接电插电的)

网友:
你的机器只是电源问题跟显像管无关,它应该是好的,那几个电阻是过流取样电阻,阻值很小的,教你个方法,先别接电源管,修把整流滤波部分修正常,然后在保险丝位置上串入一个100W灯泡,然后修开关电源部分,这样试机就不容易烧电源管了,记得断开行电源,挂假负载,修到保险丝位置上的灯泡不亮,或者微亮,电源输出电压正常,就差不多了。

网友:
对, 谢谢快乐的筷子,这个经验不错。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好方法,和思路。

   希望大家多多提出更多的思路。 非常感激了。

网友:
另外请问“在保险丝位置上串入一个100W灯泡”  是不是就是挂假负载了呀??  (那假负载是指什么呢?注体是接什么 ?)

网友:
不是,拆掉保险丝,在保险丝座上接上灯头灯泡,一般100W或以上,三脚消磁电阻得把消磁电阻拆了,两脚就拔掉消磁线圈就可以,断开次级+B负载,接上60W灯泡或以下,大灯泡限流不容易烧开关管,象楼主这样的直接取样反馈的电路,可以不接小灯泡,间接取样的电路得接小灯泡,不然电压由于空载就会偏高,让你误判。
雷击的机器,损坏的大都是半导体配件就是管子,集成块,光偶之类的,大电容电感不会坏,要坏也是你二次开机损坏的,极可能整流已经损坏。

网友:
大部分显示器的管脚都是一样的 而电视机的就有点乱

网友:
问题还是出在电源部分.继续检查电源部分的核心元件.这种情况不需要什么思路.把一些关键的元件检查到位.表测不出来的可以用代换法来处理.

网友:
另外请帮我看看 P7NK80Z可以用什么找换,原板上的烧坏了(三个脚全短路了), 这个TEA的1和2脚也短路证明坏了吗?是不是定义路中的那个S1开关在没通电下是断开的;里面的电阻阻值是很大的吗? (我想供电与地短了肯定是坏的)并请看附图。  如果两个都是坏的那可以用哪些元件代换?还是一定要找一样的元件才行?

网友:
你只接灯丝看亮不亮,如果不亮管子挂啦,不用修啦!!

网友:
上去就烧管子  那你就不要再上管子了,看看300V电压正常不(整流管和滤波电容)?还有块子换掉,没几个元件的,既然有耐心就仔细查查吧。

网友:
显像管没坏,   机子故障搞定了,请看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12974-1-1.html

网友:
开机情况下雷击了  应该烧的很严重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