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板子 把音响头插进一半有声 全插进无声

楼主(2009-06-10):
这块板子把音响插头插进声卡一半就有声  全插进去无声  为什么呀    前置音频都好用  就 主板集成这个声卡把音响头插进声卡一半就无声   全插进去就有声   请老师们给回帖

网友:
换声卡接口吧

网友:
这块板子把音响插头插进声卡一半就有声  全插进去无声  为什么呀    前置音频都好用  就 主板集成这个声卡把音响头插进声卡一半就无声   全插进去就有声   请老师们给回帖
引用 网友A:

到底是那样,说清楚,发帖前也核对下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大多数声卡接头有问题

网友:
先换音频线,不行再换声卡接头

网友:
把音响插头插进一半就有声,全插进去就无声

网友:
把声卡接头清洗一下
再试下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好像经常碰到,一般都是前置的有用,应该是声卡接口的问题

网友:
有两个原因1是接口内弹片不良2是音频线不良3是芯片不良,前置与后置是分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