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换了场效应管后检测卡在C1和C6之间循环跳动

楼主(2009-06-10):
主板换了场效应管后检测卡在C1和C6之间循环跳动,然后主板不停短响,主板标有GA-7S741M,
烧毁了靠近电源插座旁边的一个场效应管和一个二极管,自己动手换了一下,本人初学,换了以后就是上面的情况,场效应管和以前的不一样,以前的是FDD6512A,换的是FDD6053A,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你测一下内存的电压是多少,如果不正常,就是你换的管型号不对

网友:
就是,你换掉后测一下电压,哪个二极管换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