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11n不开机

楼主(2009-06-10):
三星711n液晶,插上电源后,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,无论怎样按开关都没反应。打开机壳测量电源板上的13v、5v实测值是15.9v、5.2v,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?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高压板部分短路了,711N的高压板比较容易坏!

网友:
我用一块好的通用电源板接了13v、5v、gnd、on/off后测试,问题还是一样的。
用原机电源板短接5v、on/off后能点亮灯管。

网友:
先换主板MCU吧,主板坏了。电源板坏了你的电源灯不可能会亮一下的。

网友:
驱动板的问题,现在已经更换驱动板,问题解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