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泰信的预热台用来加热植好珠的南北桥芯片如何?

楼主(2009-06-10):
手里的850风枪质量不行,担心温度不能很好的控制,把植好株的南北桥芯片搞坏,想用一个预热台来代替,类似于BGA厂家的“铁板烧”。不知论坛有没有人用这个来操作呢?

网友:
这个东西太小了,要是加焊显卡还行的,主板不行。

网友:
楼上的看清楚再回答哦,人家是植球用。
个人觉得买数字显示的更好些,温度可以看得准确。

网友:
安泰信有数字的么?

网友:
我就买了个在用。植球可以的,找俩根细钢丝放在上面做支撑就行了。温度差不多化锡时上面用风枪稍吹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楼上滴!
细钢丝?看着挺玄的,用一块薄铁板不行么?把南北桥放在铁板上。
还有:你是带网加热还是不带网?

网友:
我的这个东东下午刚到货。应该比较实用。
不知道那两个Z形的黑磁铁是干啥用的?要是做垫子,是不是4个应该更好一些。

网友:
是直径0.5的钢丝,因为芯片有大有小,芯片放在钢丝上,可调整钢丝间距离以适应需要,加薄铁板的话加热时间会比较长,我是不带网加热,带网加热直接用风枪就行了。

网友:
我植珠都是用易拉罐围起来芯片,  用风枪吹,30秒就OK啦

网友(2009-07-21):
预热台 就853a 这一种, 我在 官方网站查过了。
没有 大一点的吗? 北桥 啊

网友:
另外,还有 其他厂商的预热台,都是 红外加热。如 新宇853A预热台
http://item.taobao.com/auction/i ... 5e2c23ee7d35a7a.htm

底部加入面积大了好多,但 有人说 热风要好的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