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61G 754 不跑码

楼主(2009-06-10):
今天接到一块昂达N61G主板,754CPU,客户说本来这块板子是好的,他取了一下硬盘就点不亮了,经测量:CPU无供电,北桥边上的供电有1.2V,内存供电2.64V,有1.5V,PCI槽数据脚上有3.3V,只有一块挨到北桥的块子,它的D极为3.3V,G极为1.74V,S极为0V,换一块60T03,电压还是不变,应该是好的,量其它的地方都没有异常,也不发烫,请问还有哪里有可能坏了

网友:
在主板北桥旁边有个RT9202的IC,旁边有2个MOS管,一个D极5V,另一个D极是1.2V,不正常是0.9V,痛病来的,没1.2V就RT9202坏!

网友:
楼主已经说北桥有1.2V了,我也有这个主板,原来是坏RT9202,换了就一切正常,但是放了几天,再点就不亮了,现象跟楼主的一样,不知道为什么,是静电引起的吗?我感觉754的主板很多这种情况,装在机箱里一切正常,拆出来再点就不行了,排除CPU座接触不良,有高手知道的请说说

网友:
那个我碰到过一例就是北桥虚汗了
CPU没有电压和CPU电压低。
压北桥电压就出来
论坛高手多请问下为什么压北桥电压就出来了?  高手们能解释下吗?
北桥虚汗为什么会引起电压底和没有电压呢?请指点。

网友:
CPU无供电   查一下CPU的点源关理芯片  和它相连的MOS管

网友:
电源芯片不好查,现在没上下管G极都无电压,我也没电源芯片换,这个电源芯片用的是6566,那个北桥供电1.2V是有的,我压过北桥开机,故障依然

网友:
策上下管G极都没用,你要测上管D极有没12V输入,S极有没1.35-1.7V输入

网友:
S极有没1.35-1.7V输入打错,是输出

网友:
昂达N61G 有个通病,RT9202容易坏掉,桥供电的驱动IC

网友(2009-08-12):
兄弟遇到的这个我今天也遇到了,全板电压都正常了,但有一处,在内存与北桥中间有有三个MOS管,靠CPU那个是给北桥的电的,中间的是内存供电,靠南桥的那个应该是给南桥电压的,现在就是给北桥供电的那个有问题,输入是3.3,G极只有1.9V左右,S极应该是0V,但好板上G极有3.75V左右,S极是1.26V,我查了相关的元件,量了控制的LM324,第二脚和第三脚正常的应是1.26V,但坏板上是0V,其它脚位电压有两脚有点偏差,但不大,LM324第一脚电压为控制电压,但只有1.9V,应该故障出在这个地方,我大略看了下,这两个脚的线一根连到北桥去了,另一根还没有查,我现在还有十多块这种板,我把那些简单的修了再来查

网友:
晕  北京的作用是什么?自己查书看看吧 大哥

网友(2009-11-17):
RT9202容易坏掉

网友:
我的n61g也坏了,Q31 D脚0.9V是不是rt9202坏了,南桥有点热正常不?

网友:
压一下桥....加焊桥试试...不行就换RT9202这个比较多故障.

网友(2010-04-14):
REV 3.00版本的没 RT9602这个芯片啊

网友:
找个6566的图纸啊!看看工作条件!再找啊!

网友:
在主板北桥旁边有个RT9202的IC,旁边有2个MOS管,一个D极5V,另一个是1.2V,如果不正常是0.9V左右,且上下管G极没控制电压,这板的北桥容易空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