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优雅W420R不开机求助,

楼主(2009-06-10):
接一台W420R 不开机,测各组供电都,时钟供电有,14。318起振,上假负载测得无CPU复位,有电源好信号,加焊了北桥后ATI 200后,电源好信号电压没有了,CPU复位电压也还是没有,换了个北桥,CPU复位信号电压变为1。05V左右,没有电源好信号,再怎么查呀,此机器南北桥都被人动过,

网友:
南桥可能也有问题

网友:
南桥也有可能啊

网友:
正准备做南桥,做好有结果再回复各位,

网友:
有点冒失,北桥只要没短路跟不上电应当没啥关系了,你应当丛开机电路,开机芯片,BIOS这里着手。

网友:
楼上老兄看清楚再回贴。楼主说的是加电不亮机,CPU无复位先查有无PCI复位。无则做南桥

网友:
CPU复位信号正常了,南桥肯定发出复位信号了,就PGOOD信号没有,加焊南桥后,假负载上PGOOD信号还是没有,拆下来重新植球装上,上假负载测PGOOD信号出来,心里一阵流动呀,呵呵,上CPU,内存,开机电流立马跳变,亮机了,装机测试时发现不认光驱。继续维修中。!!!!

网友:
打光驱接口处的信号线阻值发现,21脚只有285,其它都有766,看来南桥还是要换了,南桥发货中.到了再换个南桥上去试试.

网友:
只能换南桥试试

网友:
南桥换了还是不行呀,认不到光驱,光驱换过,打,光驱接口,7-22脚对地阻值都一样是855,电压其它角都是3.3,只有22PIN没有电压 ,22PIN线路跑不通没有图纸,谁有这机器的图纸传个上来呀.期待高手出来解决一下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