键鼠口能通电,但又找不着。

楼主(2009-06-10):
求助:一杂牌机器,VIA-694x芯片主板,启初键盘时好时坏,逐步发展到找不到,后来加热后又找得到。最后再也找不到了。先查保险f、后查电源,均好的开机主板指示灯要亮,但不能进BIOS设置。后再查引脚:用黑表笔对地,红表笔对1脚,键盘、鼠标有阻值。用红表笔对地,黑表笔对1脚,键盘有阻值,鼠标无阻值。请教各位大虾,现问题又在什么地方?该怎么样办。谢谢!

网友:
先拆掉相连的贴片电容,换掉L,基本解决

网友:
可能是你的接口松了,就是里面的塑胶接触不良

网友:
启初键盘时好时坏,逐步发展到找不到,后来加热后又找得到,有两个可能,1是接口2是电感,电容引起

网友:
同意楼上两位的意见

网友:
电容换了,找不到。排阻拆后也找不着。健鼠口也换过还是找不着。只是电感不知道怎么样测为好的。

网友:
谢谢大河给予的资料。

网友:
如果排除硬件问题,有USB键盘试一下,如果OK说明是BIOS设置问题

网友:
USB可以用。

网友:
BIOS清空也没有解决。清空后进去只能设置一次,打开USB开关,第二次进入即不能设置了。键盘不能动了。

网友:
有没有换个I/O芯片试过啊?
我想可能是I/O的问题了.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   人家都说了是VIA的芯片   这个不到IO的

网友:
1、仔细看接口是否损坏
2、测1脚5脚的对地阻值(如果不对查其线路)
3、测供电+5V/5VSB

网友:
LZ并没有交代此键盘能否在其它机器上使用!

网友:
此键盘在其他机器上使用正常的。

网友:
测5v,测数据和信号对地阻值。

网友:
我说过鼠标1脚是无穷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