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_fan1接口接上CPU风扇不转

楼主(2009-06-10):
请问各位高手主板上的cpu_fan1接口接上CPU风扇不转,风扇是好的接在SY_fan的接口上就转,请问一下各位高手那个CPU_fan的接口是哪里短路了呢?请高手赐教?

网友:
直接飞12V过去就行了

网友:
就是这里,请问高手,不飞行吗?

网友:
不飞插SYS-FAN一样的用啊。。要是开机BIOS报CPU FAN出错。。关才CPU风扇检测就行了撒。。在不就买条转接线用4P转风扇。。。

网友:
请问一下高手如何修那个接口呢

网友:
看下旁边有没有一个三极管,是不是损坏,实在找不着就飞根线或者插别的接口吧

网友:
这是cpu-fan电路

网友:
旁边有个三极管或场管,LZ看下是不是驱动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