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“东旭电脑维修”朋友贴,CPU控制总线阻值量测方法,老鸟不用看了

楼主(2009-06-10):
刚收到论坛“东旭电脑维修”朋友的要求,特发此贴
一般情况下,我们现在量测CPU控制总线有多种方法,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是用CPU带灯测试仪,直观明了,但早些时候没有这种带灯测试仪的时候,我们一般采用的是:首先装上CPU,量测位置是CPU座和北桥之间的连线,直接用万用表量测每个线的对地阻抗(某些品牌的主板如:七彩虹,在这些线上都会预留量测点,如果没有量测点,直接用尖一点的表笔轻轻刮一点漆再量测),所得到的阻抗一般每根线都是一样的,特殊情况会有几根线阻抗不一样,一定要看清楚是否是CPU座到北桥的连线,若量测到有某根线阻抗偏大时(偏小一般都是正常的),取下CPU,再量该线阻抗是否有变化,如果阻值不变,则是量测位置至CPU座之间开路;如果没有阻值,则是量测位置到北桥之间开路:若量测到同是有两根线阻抗偏低且阻值相同,则多半这两根线之前短路了,若短路的话就只有割线判断到底是CPU座短路还是北桥短路了

基本上就是这样的,如有不对之处,请老鸟们斧正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