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300GT奇怪故障

楼主(2009-06-10):
一块7300GT128MB128BIT,各部分电压正常,用MATS测试也OK。但是一进系统后屏幕下半是黑屏,不能正常显示,这种卡怎么搞。没有思路。

网友:
取掉74  直接端接  看看有无效果

网友:
不太明白,自检,DOS下都正常。

网友:
同意二楼的做法。。。

网友:
端接也就是74的输入和输出脚 端接  123  456  8910   111213
用电感或锡点或飞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