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跑代码 00

楼主(2009-06-10):
我有一快MSI845的板,是从废品店淘回来的,本来是好的,在家放了几个月,昨天拿出来不跑代码00。CPU试过没问题.电压也正常.BOISVCC。VPP都有3.3V。PG也有1.6几.无片选信号.也无跳变.开机24脚有3.3V电压.  还有CPU有发热  请高手指点下

网友:
还有我刚才测BLOS电压的时候 偶尔还跑了下代码  重新开机又是00

网友:
msi 主板一般CPU座的毛病比较多!

网友:
24脚应该是低电平有效  怎么有3.3V电压 是不是CPU没有选种BOIS

网友:
还有内存2.5V供电  是3.3V应该不会影响开机跑00吧

网友:
先修供电,内存供电太高了。

网友:
我现在没工具  内存供电的那个肠管我找到了   我想他应该不会影响开机吧  代码是00

网友:
你测好了,内存供电2.5v  场馆s极
3.3v高了,内存供电不对也会有影响的,先搞好内存供电 !

网友:
全把全板各关键点的电压量下~~~

网友:
放了这么多天了,看板上是不是有霉坏的地方

网友:
CPU座里面有没有灰,用洗板水洗洗

网友:
看下CPU座是不是虚焊啦  或电压问题啊

网友:
无片选信号,是因为CPU没有找到BIOS。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CPU座子或者北桥吧,打哈阻值先

网友:
MSI的CPU座子是臭名远扬的   建议你 压压CPU看看

网友:
有的时候[跑代码,有的时候不跑,压座看行不行,不染的话那就刷BIOS ,我估计U座虚的多

网友:
精英板跑00的加焊U座修过几块,试试你的哪块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