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 5310 不显示

楼主(2009-06-10):
可以正常开关机,屏没显示,拔内存现象依旧,风扇温控起作用,没有明显坏件,没测到不正常电压,请高手指点!谢谢了
不显示

网友:
你说的“可以正常开机”怎么解?

网友:
新维佳
可以开机,长按开关可以关机。请指点,谢谢

网友:
用检测卡能不能跑码?

网友:
文博自己
把问题阐述清楚..如电流跑多少....代码.是多少..
这样有助于大家帮你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