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15"显示器,被烧,求助!~~~~~~~

楼主(2009-06-10):
IBM15"显示器,被烧,接上VGA信号,屏只有上半部分发白,且有回扫线,无图象,型号6331-4CN,
我怀疑场IC被烧,望高手们指点!
显示器
求助

网友:
看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啊

网友:
也有点像视放的问题

网友:
谢谢大家支持!
这个显示器客户说是在使用过程中,被她的小孩用打毛衣用的铁钎从散热孔插入,导致被烧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