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GL主板点不亮.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09-06-10):
用诊断卡测试每次跑E1,内存供电有点不正常,查供点管都好的,会不会是内存管理芯片坏

网友:
测旁边的排阻有1.25-1.3V的话,不会是内存管理芯片坏

网友:
要是内存管理芯片坏了还能修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芯片一般没得修,可以换

网友:
内存供电不正常,先换个mos管,有可能会软问题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