会修主板和显示器的会不会修本本吗?

楼主(2009-06-10):
会修台式机的主板和液晶显示器的会不会修本本吗?
还是有点难度吗?买几本
笔记本
维修芯片级书看有用吗?
请老师说明下,谢谢。
笔记本维修

网友:
其实整体都差不多 细节上有很多不同 多看看工作原理 和上电时需 很重要

网友:
慢慢摸索应该可以

网友:
不好说啊!有点迷糊,修本其实液晶部分很简单!

网友:
可以的我就是自己摸索会的呵呵

网友:
個人覺得自己多看多學是必然的,但是如果有個師傅指引一下會學得更好。

网友:
不一定马上就会搞。。但是去学习笔记本可能就快点。

网友:
靠积累,慢慢就行,去学一下最快

网友:
只要基本功好,什么都容易学!

网友A:
谢谢,哪位师傅给说出笔记本的重要测试点和各种工作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