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PE主板不通电

楼主(2009-06-10):
插上电源,绿色线只有2.9 V电压,绿线通I/O的,I/O取下后还是2.9V,PCI14脚对地是80电压是1.24V

网友:
PCI14的电压偏低

网友:
南桥的IDE,USB,PCI对地都正常,只有PCI14脚是70,是不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你的电源正常吗,换个试试

网友:
查一下南橋的電壓是否正常,有沒有發燙,同時還是建議換個電源試試。

网友:
同上楼意见一样

网友:
电源换过了

网友:
A14对地阻值是多少?要是300左右正常,不是为SB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