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K431不亮机,

楼主(2009-06-10):
故障现象不开机,各供电,时间钟都正常,加焊北桥,NF-G6100-N-A2的北桥,开机,第一次有显示,关了再开就没显示,然后要凉快一会开机第一次又有显示,关机再开又无显示,拆了重新值球,再装上故障一样也是第一次可以开机显示,关了就不行。火大了,换了片新的上去,新问题来了,第一次开机没显示,关了再怎么开都有显示。现在准备再换片北桥上去。
不开机

网友:
换北桥啦,是这款机通病来的

网友:
呵呵换北桥我也是常修到这个机器 这个月份显卡坏的特别多呵呵

网友:
你换的板子也是有问题的,这种本本重做无效的,就换北桥。

网友:
楼上,你拆报废过几个,NV的拆废几个

网友:
NV的还真没有搞坏过......都修复了。带胶的也一样。

网友:
各位继续帮我研究下这个机器呀,我都换了两片北桥了,怎么还是第一次开没显示,第二次开机就有显示,然后怎么开都有显示,只要关机过一会重开,第一次开就没显示,

网友:
这个机器北桥在那个角落上的,,有点不好焊,焊好后散热就一块散热片。。。哎!!就是爱坏,,换个新的好了

网友:
我换了两片新的北桥呀,各位,请仔细看我的贴呀,现在还是第一次不能开机,关了再开机随便怎么开都好的.

网友:
散热问题,直接换了还要注意散热

网友:
是不是晶体问题啊

网友:
LZ没查COMS电路吧?
已经不是北桥问题了,北桥是好的。。。
查COMS电路。

网友:
这机器还有个问题就是系统里认到网卡,插网线后,路由器上对应的灯亮一下,又灭下,这样循环.防雷芯片,网卡芯片全换了还是一样.量外围电路都正常.晕死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