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 下管老是被击穿

楼主(2009-06-10):
我有一款捷波N250DA-VC CPU754针的板子  拿来时CPU供电没有  查后发现CPU供电的MOS上管有一个被击穿,更换上管后它的栅极阻值不对,后又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型号:ISL6566CRZ。CPU供电正常。但是点亮总是几十分钟后掉电,每次都是给CPU供电下管MOS管被击穿。我也查不出是啥原因,肯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。谢谢!

网友:
上下管要一起换掉

网友:
这板要注意哦CPU容易挂 换管时要注意换同型号的 最好不要带换

网友:
CPU是四相供电的  这次坏的换了,当再次击穿时就不是换上去的了!

网友:
上下管也都换过,还是不行呀!

网友:
有没有更具体一点或引起该问题的原因呀!谢谢了!

网友:
会不会是电感啊???的储能电感换了试下

网友:
上下管和电源IC一起换了  看下电感有没有虚汗

网友:
你换电源管理芯片型号一样吗

网友:
一样的ISL6566CRZ。电感也换过了,还是不行呀!真郁闷!

网友:
查下到电压IC之间的贴片电容,这是个很内行的问题了,我碰到了一般都是问别人,知道那里坏也不知道是怎么个原因,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