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000开机掉电

楼主(2009-06-10):
接机,取板下来检测无短路现象,接电,有待机电流,开机,电流到0.56A左右不动,五秒左右就掉电,检测CPU供电为0.96V,CPU供电不对,加焊了CPU供电IC,刷了BIOS,一样

网友:
CPU供电是对的,我感觉你的是内存没有读过,建议补焊北桥。

网友:
把所有的电源控制芯片加焊,一般是虚焊引起的~~~~~还不行的话加焊I/O,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以前修过ASUS这种故障,加焊南北桥修好的。可以参考下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意见。。。。加焊南北桥

网友:
断电的话得详细的查查有没有短路了,看看有没有IC发热过度的,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北桥的原因

网友:
VCORE电压应该正常,建议跑码看下,确定问题,“对症下药”!小王总 说的很有道理哇!有的板点不亮的话就是会掉电的,比如检测内存不过会掉电。

网友:
加焊NB,华硕已两台类似故障都是这样解决。

网友:
请问NB 是哪个桥啊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NB你都不知,是北桥啊

网友:
NB北桥 SB是南桥 哈哈

网友:
建议做下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