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台+赛克850风枪如何作南北桥的加焊工作

楼主(2009-06-10):
焊台+赛克850风枪如何作南北桥的加焊工作,近来作南北桥加焊老是失败,我的操作是:焊台设置为280,等温度上升至240左右时,风枪设为240,风力4,用风枪加热三四十分钟,一边加热一边触动芯片,等芯片能移动时停止加热,用风扇降温。,上机点不亮,本来用手挤压可以过的,请高手批教。

网友:
时间太久了,你温度在350左右试下呢。

网友:
能否发张图来看下呀

网友:
用白光882,一定没问题的。赛克850,工具是不能用便宜的。

网友:
3# 唉,小吕

下面用的是这种焊台,上加热是赛克850D

网友:
应该可以,你的温度还是高啊,降低点,在废旧的板子上试几次,就能掌握好温度了

网友:
像这样的设备,上加热和下加热的温度设定多高为好呢,用这样的温度做478的座和桥成功率很高,做775和AM2的成功率不高,这几种类型的主板对温度有什么要求吗?

网友:
赛克风枪,去过他们的营销部看过,还买过几条管子

网友:
应该和熟练度有关。多拿费板练习。主要还是温度的控制。

网友:
我快克的858D..个人认为赛客的质量很差

上面说的上加热240温度还不够吧...风量和也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858D一样...风量我一直都样7的

网友:
我认为是温度过高把芯片烧坏了,温度还敢往上调吗?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,有铅的和无铅的,温度应该设为多高为好,或者把成功的经验分享一下,

网友:
下加热区240度就够了,上部温度为270度风力3加热时间为5分钟左右不可以太长

网友:
楼主加热3 40分钟太久了啊  4分钟就差不多了啊我一般用400度不到1分钟就差不多了 我用得是土炮 下加热

网友:
各位做完后,板子发黄吗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