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看这叫什么电容?

楼主(2009-06-10):
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容手头上没有应该怎么办?这叫什么电容?旁边的另一个这样的电容坏了!上面写336 16V

网友:
看不清,找一个同颜色,同样大小的换,你总不会换个电解电容上去吧

网友:
找到了,叫钽电容!手头没这种电容啊!

网友:
找块笔记本的主板,那上面有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哦,行!我看看!谢谢了!

网友:
钽电容呢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16V33的电容  应该可以用普通的换

网友:
用普通的贴片电容就可以了,只是钽电容的漏值小点,所以你要挑个好点的贴片电容

网友:
这种电容笔记本主板上比较多。或者在台式机主板上CPU座边上

网友:
这个电容笔记本主板上比较多

网友:
只有笔记本上有,刚看还以为是二级管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