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 进水修后能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09-06-10):
联想T61,进过水,拿来不开机,先查得VCC1R8M滤波电容击穿,换后量 VCC5M 3M没有,换MAX17003ETJ后电压VCC5M 3M有了,VCC1R8M闪一下就没有了,后查得MAX8632   17脚断线,飞线后 VCC1R8M也正常了。就是现在的故障,可以开机,不显示,待机时电流 0。04 过一会跳为 0。07,开机电流0。04到0。18到1。0A,就不动了,取下内存也如此,CPU可能没工作CPU电压 0。93V,其余主要电压测得正常           MAX17003ETJ MAX8632 处没什么明显的腐蚀处,其他地方没看出有什么进水           大家分析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

网友:
档内存啦, 电流这么大,应该是IC 或者桥啦。。 我前几天遇到个 一开机 0.03-0.42-0.9 不动,档内存,桥有问题,,。。 嘿嘿,

网友:
没找到问题  准备放弃 最后看看大家有什么好提议的

网友:
这么麻烦呀, 嘿嘿,进水机子不好修呀

网友:
机子进水,这问题可不好解决,说不定哪里出现问题,你就去联想thinkpad的售后,让他们给你彻底的检修一遍看看情况

网友:
你看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,如果屏是好的电流跑到1A那就应该是显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