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E42L维修求助

楼主(2009-06-10):
机器少量进水。清理后加电试机,发现经过PQ11后,19V电压只有2.8V.小弟没有图纸,请问各位访怎么查。这里先谢过了。

网友:
电压拉低应该有8脚管子坏,摸摸应该会烫手

网友:
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19V转19V 的MOS管或管子的控制极有问题吧 ,导致19V没过那个管,没图是不太好查

网友:
这个好修。。先把PJ的那几个连接点断开,看是哪边拉下去了。。大部分是板子背面最下面U8,小芯片坏

网友:
后级有没有短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