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NEC 1560VM 液晶显示器

楼主(2009-06-10):
NEC 1560VM 液晶显示器。开机半个钟头左右就会黑屏,黑屏时电源指示灯是绿色的(不是黄色)。关掉电源后再重来,又能正常显示,不过等一段时间后又黑屏,开得越久,黑屏的时间间隔越短。请高手点是哪部分出问题。

网友:
首先换个高压板试一下吧!应该是灯管没有工作吧

网友:
是不是高压板元件有虚焊问题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