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M2N 主板内存不过问题

楼主(2009-06-10):
只能片选一条内存,一共四个槽,不管哪一个单插都能过,就是不能插两条,两条就不过了,会不会CPU挂了?

网友:
内存频率是否一样呀!

网友:
BIOS里面的设置呢??

网友:
BIOS还原过了,一开始是一条都不过,是客户自己喝可乐滴了几滴进去,换了个排阻,然后就是认一条的问题了.AMD AM2构架

网友:
看看槽有没有短路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设计好象有什么问题,原来我听说的。 你看看杀BIOS 有改变不?

网友:
刷BIOS试试应该可能搞定。

网友:
NB或单桥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替换法 把CPU替换试试,北桥能引起哦

网友:
既然一条都可以正常了,估计和CPU也没多大关系,你可以刷一下BIOS试一下…………

网友:
找给内存供电的那个场效应管,个人觉的坏的可能性很大,试一试吧

网友:
或者你可以用另外两根试一下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