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每次要给BIOS放电才能启动?

楼主(2009-06-10):
我遇到过好几块主板,每次要给BIOS放电才能正常启动,启动后再重启的话,诊断卡显示“00”,根本不能启动。但只要给BIOS放电,再启动,就正常了。请问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BIOS没有复位!

网友:
看来只有检查复位电路了哈。

网友:
看看bios资料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电池有没有电?更换试试,EPROM可能出了问题

网友:
我也有块 华擎P4I65G    478的    要开机关机   再开机才启动   原来是点不亮  FF    检查后是 内存 2。66  没有   换了管后  开机 C0  ,我关机  再开   亮了,刷过BIOS   换过 7414   不行 ,点亮后可以正常运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