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ista笔记本装xp问题

楼主(2009-06-10):
现在好多新款
笔记本
装xp系统都装不进去,要更改SATA2模式,有的blos里找不到更改SATA更改项。找不到的话,要怎样升级SATA驱动啊?新手,请老师指点。
笔记本

网友:
要刷bios呀,刷一个支持xp的,官网上应该有的,你去看一下

网友:
顶楼上,只有这个办法!BIOS没选项的只有去官网寻求方法,一般情况下都是要刷BIOS

网友:
只有这个办法!BIOS没选项的只有去官网寻求方法,一般情况下都是要刷BIOS

网友:
能给点具体的吗?新手

网友:
HP的BIOS基本可以在VISTA下刷的,很好搞。。。

网友:
进入系统后能够刷BIOS

网友:
vista系统啊!就是想装xp,ghost和安装版都认不到硬盘

网友:
删除隐藏分区试一下!!

网友:
我的本本就是HP COMPAQ CQ45的,预装VISTA SP1,想着有时间再装个XP+VISTA双系统,但是郁闷的是,任何一张XP系统引导盘都不能正常引导(雨
林木风,番茄花园,还有什么土豆花园、白菜花园什么的前前后后试了10多种盘都不行),听说原因是光驱的接口改成了SATA引起的(这点自己没有亲
自考证)。想要正常引导必须使用U盘引导到DOS下进行安装。
以下是关于CQ45(203TX)安装XP的一些摘录:
本人十月一日入手“惠普CQ45(203TX)”,总体感觉:性价比还不错,散热方面也比以前的型号好很多,音质很棒!但是对XP的支持不是很好,经过半
天时间的研究,本人总结出一套方法,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!(以下部分信息来自网上,感谢他们的分享)
一、刷BIOS为F11C
使用“深度技术USB启动维护盘制作工具 V3.0”(下载地址:
http://www.drvsky.com/driver/USB_boot.htm
)制作启动U盘。方法:首先使
用专用的USB-HDD模式格式化工具对U盘进行重新格式化;然后点击下一步开始制作启动盘;制作好后把F11C的BIOS目录拷贝到U盘
(BIOS-F11C下载地址:
http://www.icare.hp.com.cn/TechC ... cle/45904/59726.zip
)。
开机时按F9选择从U盘启动,在DOS下进入U盘的BIOS目录,输入FLASH即可开始刷,中间绝对不可断电!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,因为U盘用专用
的USB-HDD模式格式化了,所以开机以USB-HDD方式启动后,U盘的盘符会默认为“C”。
二、重新进行硬盘分区
相信很多用户还想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对硬盘进行分区,不想重新分区的可跳过这一步。
还是开机时按F9选择从U盘启动,选择“DOS维护工具”,用DISKGEN把分区删除;然后再运行“PQMAGIC 8.05中文分区工具”重新进行分区
,推荐选择NTFS文件系统。
三、安装XP
推荐使用“雨林木风 Ghost XP SP3 装机版 YN9.6”(下载地址:
http://www.rsdown.cn/downinfo/8991.html
)或“HP OEM版本 XP SP3”
,使用其它版本的可能会出现蓝屏...原因是有些系统不带ICH9M的SATA驱动。
下载后,用RAR解压“雨林木风 Ghost XP SP3 装机版 YN9.6.iso”,把解压后的XP镜像文件“ylmf.gho”拷贝到刚才的U盘。再次开机时
按F9选择从U盘启动,启动GHOST11手动操作,从U盘上找到“ylmf.gho”,进行Ghost。(这里Ghost的详细方法不再多说)
Ghost完毕重启电脑,有时会出现黑屏,且长时间无反应,这时只需要重新关机再开机即可顺利进入。注意不要安装系统自带的驱动...
四、安装驱动
最好按顺序安装以下驱动:
芯片组
http://h30445.www3.hp.com/pub/softpaq/sp39001-39500/sp39316.exe
显卡
ftp://file6.mydrivers.com/display/nvidia_gfgo_17637_xp32.zip
UAA
ftp://ftp.hp.com/pub/softpaq/sp33501-34000/sp33867.exe
声卡驱动
ftp://ftp.hp.com/pub/softpaq/sp38501-39000/sp38558.exe
(安装后会有杂音)
再安装声卡驱动2
http://www.icare.hp.com.cn/TechC%20...%20cle/45904/59736.zip
(安装后就没杂音了)
调制解调器驱动
ftp://ftp.hp.com/pub/softpaq/sp39501-40000/sp39689.exe
无线网卡
Intel
ftp://ftp.hp.com/pub/softpaq/sp40001-40500/sp40120.exe
Broadcom
ftp://ftp.hp.com/pub/softpaq/sp39501-40000/sp39912.exe
网卡
ftp://file6.mydrivers.com/net/realtek_rtl8100e_702_xp.zip
读卡器驱动
ftp://ftp.hp.com/pub/softpaq/sp40001-40500/sp40221.exe
触摸板驱动程序
ftp://ftp.compaq.com/pub/softpaq/sp25501-26000/SP25796.exe
移动数据保护
ftp://ftp.hp.com/pub/softpaq/sp31501-32000/sp31992.exe
esata
ftp://ftp.hp.com/pub/softpaq/sp38501-39000/sp38584.exe
快捷键
ftp://ftp.hp.com/pub/softpaq/sp39001-39500/sp39425.exe
感觉这样装XP还是很麻烦.. 如果不着急装XP的朋友再等等看有没有更好的更省事的方法吧.
因为上面所说的都是有关HP COMPAQ CQ45的相关经验,对于其他HP 型号是否适用还不太清楚,在这里就当作一个参考经验吧。
还有一个问题:就是刷BIOS,我现在的机器BIOS版本是F12而需要刷到F11C,这是降低版本的做法。听说是微软为了推广VISTA和各各厂家达成的协议
,让各各厂家的机器从BIOS方面就屏蔽XP(如果是真的,就强烈鄙视微软)。而且装个F11C的来源也很蹊跷,说不是HP从正规渠道推广出来的,所以
你在官方网站找不到它。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也不敢偿试了。
因为引用的内容中有很多外部链接,不知道是否呵护论坛规定,如果管理员感觉有问题,请删除此帖,但是请不要扣分了。谢谢

网友:
楼上正解,我是这么弄好的,不过安装盘要用支持ICH9的最新版,否则会不认硬盘,PE下也不认

网友:
多谢各位的指点,看样还挺麻烦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