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19宽屏改高压板后故障一例

楼主(2009-06-10):
这个机子,给驱动板供电只有5V。改高压板需要12V我在一次变压器后级接出15V。改高压板后,开机一秒内白屏(有时花屏),后正常。关机时也要白屏。是什么问题?哪位知道?

网友:
开关电压没搞对。不同步

网友:
楼上说的没错.检查ON/OFF电压是否有异常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!开关接错了.

网友:
看看开关控制信号是不是反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