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 LGA775针脚断了 大侠们是怎么补的

楼主(2009-06-10):
请教高手 LGA775针脚断了 大侠们是怎么补的
我尝试过 失败了 冒失比补U脚难啊 各位有经验的 分享下嘛

网友:
没补过,太难补了,都是整个更换

网友:
这么简单的问题
用那个尖头的烙铁嘛
先把旁边的扒开在补
补好了在搞正不就行了嘛

网友:
那要这么麻烦 我直接用平嘴的都行 关键要有助焊膏 先在别的脚座弄个针头来 加上锡和焊膏 用镊子对好 再用烙铁点一下就行了

网友:
LZ可以看看下面的两篇文章,应该对你有帮助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06166-1-2.html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396-1-1.html

网友:
谢谢 各位指点 我去试试

网友:
各位理解错了 LGA的CUP是触点的 我说的是座上面的触手短了 貌似难度大啊
针式CPU我会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