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3H的机器不走信号的问题

楼主(2009-06-10):
今天接到个华硕A3H的机器,加电不亮,测量发现CPU的时钟没有出来,想问下这个机器的信号流程是怎么样的?
或者有修过这个信号的高手指点。。在线等待!!!!

网友:
电流到1.3A了还不能点亮吗。电流不走了,你还有没有更具体的说一下这个故障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这机器像是挡内存或是内存没过,机器过显卡,电流好像跳变在1.5A左右,修过华硕的几台本相类似

网友:
CPU时钟没出来 不会跑码的!先查电压是否都正常,再查PG等一些信号

网友:
也有个类似的本子,电压都正常了,时钟没有,正郁闷中呢!

网友:
如果电流直升1。几安的话,肯定是BGA上面的问题,有条件的话。直接换北桥

网友:
楼主你不是说时钟没有出来吗?CPU的时钟应该是北桥给它的,,具体可以查看北桥跟CPU这块通信的问题啊吧!A3系列一般北桥虚焊或者坏的比较多吧。。。具体看问题啊!你再查查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虚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