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K8VM890 内存烧 带来的后遗症!

楼主(2009-06-10):
华擎K8VM890   内存插槽旁的4500 炸了  摘下后  CPU有核心供电   换上新的4500  在查各处供电管 没有烧掉  就上电 ,上电 没U电压  基准电压 1.6  高了0.3   VCC在上电后由1.40 慢慢上升到3V   有点恐怖  。 我查过内存VCC供电管 是2.5V  为什么到插槽上就补对了   还有我没找到基准电压 是那里产生的  是4500嘛 ?
    帮帮忙  需要什么数据 我随时待命

网友:
是不是插反内存导致4500暴,换了4500,内存槽烧伤了,导致内存槽短路?

网友:
感觉内存座短路的可能性不太大啊,期待更有说服力的答案!

网友:
嗯 插槽没有问题我看了  电源IC 我也换了 还是照旧  CPU供电上下管 全部正常
   明天查下 U 工作条件在来爆料

网友:
直接飞一根线到内存的B1脚上,

网友:
4500烧了,不用也可以,只要把1。8脚的线路用线连起来就好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