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见问题,但有不寻常。。。兄弟们进来、。

楼主(2009-06-10):
GA的主板, CPU供电,时钟,PG 复位。 全部正常, 测过波形,所以保证。。
就是OO , 短接复位排针 没有复位跳变, 但IDE1   PCI 都测到复位电压啦。。
  北桥超烫, 但测上方电容未短路,  给北桥供电的两个并联的MOS管。。 供电正常。。。 就是发烫严重。。。 其他电压都量过啦  没问题, BIOS 没有抓住CPU。。。
  兄弟们发挥你们的实力吧!!

网友:
NB挂的可能性有90%了,最好换个桥试试,好了别忘回贴.

网友:
NB烫?不是SB?
那给北桥供电的两个并联的MOS管。。下管在线测阻值多少?

网友:
我的乖乖,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条件试换的。
并不是电压,时钟,复位起来就一定会跑的。北桥到CPU 地址 数据线空焊短路都能引起00的 BIOS质料不对也不会跑

网友:
很烫多是挂了

网友:
综合两个现象,估计NB挂了
1:NB发烫2
2:CPU_RST信号异常

网友:
北桥挂的情况为多,北桥挂了不一定要阻值为0的~~~

网友:
压北桥了 点RST呢?

网友:
NB基本OVER。。

网友:
北桥到CPU 地址 数据线空焊短路都能引起00的 BIOS质料不对也不会跑     `````````RST呢